s7-300与wincc仿真

楼主(2012-02-21):
s7-300与wincc仿真,在MPI变量中,启动按钮鼠标左键连接M20.0,赋值为1;释放左键连接M20.0,赋值为0;用PLCSIM  V5.4仿真器,下载硬件及程序后,运行,在PLCSIM窗口中操作M20.0没有问题。在wincc中按起动按钮,却没有反应,不知为何?wincc程序直接集成在STEP7中。
答:仿真能够通过,说明你的程序和上位软件程序都没有问题。
到实际当中,就通不过。你重点检查下:
(1)你的上位机和PLC的硬件通讯连接是否正常,
 DP网络:要检查DP接头的终端电阻位置,及其通讯速率设定,干扰处理等
以太网:要检查参数的设定,IP地址的分配,干扰处理
(2)你的PLC程序下载到PLC当中,硬件指示灯有什么异常或是报警,查看硬件诊断信息,对症下药
(3)上位软件是否正常的运行起来
(4)PLC程序是否有编程的错误

我深有体会,我的上位机和PLC通讯,上位软件有些按钮起作用,有些不起作用,我看通讯的状态正常,为什么有的不能运行呢?PLC也没有报警,程序也没有异常,最终是因为我的编程不合理,我把上位软件按钮对应的变量我给重新赋值了,结果上位软件操作这些变量的时候 ,就没有反应。其它没有被赋值的变量就能正常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