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监控软件wincc的mpi通讯

楼主(2012-02-21):
与连接操作员面板类似,WINCC 与S7 PLC 通过MPI 协议通讯时,在PLC 侧不须进行任何编程和组态;在WINCC 上要对S7 CPU 的站地址和槽号及网卡组态。

1. PC 机上MPI 网卡的安装和设置

首先,将MPI 网卡CP5611 插入PC 机上并不固定好, 然后,启动计算机,在PC 机的控制面板中双击”Setting PG/PC interface “ 图表, 弹出窗口中就会显示已安装的网卡,例如下图所示的是CP5611 网卡安装后的界面:

2. 在WINCC 上添加SIAMTIC S7 通讯协议

网卡安装正确后,打开WINCC,选择”Tag Management” 击右键选择”Add New driver” ,再弹出窗口中选择”SIAMTIC S7 protocol suite”连接驱动,将其添加到”Tag Management” 向下,如下图:

S7 协议组包括在不同网络上应用的S7 协议,如MPI 网,Profibus 网,以及工业以太网等,在这些网络上,应用层是S7 协议,这里我们通过MPI 网通讯。

3. 在WINCC 通讯连接参数设置

选择MPI 通讯协议并按右键选择“System parameter ”进入如下图系统参数设置界面:

4.在WINCC 上建立通讯连接

选择MPI 通讯驱动并按右键选择“New driver connection”建立一个连接,如果连接多个CPU,每连接一个CPU 就需要建立一个连接,所能连接的CPU 的数量与上位机所用网卡有关,例如CP5611 所能支持的最大连接数是8 个,网卡的连接数可以在手册中查找。这里需要修改每个连接的属性,如选择CPU 的站地址和槽号等,具体如下图:

CPU MPI 地址 CPU 的槽号

连接S7-300 CPU 时槽号都是2,连接S7-400 CPU 时,槽号应参照STEP7 硬件组态中的槽号,所有这些工作完成之后通讯就可直接以建立起来。

5.通讯诊断

如果此时通讯有问题,应检查网卡是否安装正确,通讯电缆和接头是否接触良好,组态参数是否正确等,如果使用CP5511,CP5611 或CP5613 通讯卡,诊断起来就比较简单,在PC 机的控制面板 PG/PC 接口中,利用这些CP 自身的诊断功能读就能出MPI 网络上所以站地址,具体可参见下图:

WINCC 和PLC 之间的远程通讯
WINCC 和PLC 之间的远程通讯
利用TeleService 软件和硬件适配器可实现WINCC 和PLC 之间的远程通讯,即利用电话网络远程访问PLC 站的数据,要做到远程访问,首先要安装TeleService 软件,与STEP7 远程编程访问步骤一样先拨通PLC 站,然后在PC 机的控制面板PG/PC 接口中设置接口参数如下图:

将访问点选择为MPI 并指向TS Adapter。

最后在WINCC 的“SIAMTIC S7 protocol suite ”协议下选择MPI,按右键选“System parameter ”,在弹出窗口中选择通讯设备名称,如下图所示:

所选通讯设备名称要与在控制面板PG/PC 接口中选择的通讯网卡一致。PC 机拨通PLC 后通讯即可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