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30KW主星角接触器要选择多大的

楼主(2012-02-21):
 3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控制星形接触器要选多大的,控制三角型的接触器要选择多大的,主控接触器要选多大的,热继电器选多大的,如何整定。
    我想用主接触器用60   角的用40  星的用20行吗         电源线用10方     主接触器和过载保护连接用6线    接电机也用6线可以吗

接触器的复合线我接U1 V1 W1     然后星角接触器的复合线接 W2 U2 V2

还是主接触器的复合线我接 W2 U2 V2  然后星角接触器的复合线接 U1 V1 W1    或者是随便接啊

网友A:
由于接触器品牌众多,质量有好有坏,建议星型用40A的,其他用60A的。至于电机接线,只要相序接对,都没问题,两种接法是电机正反转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