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阀

楼主(2012-02-22):
各位工控网友好:

      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说电气有问题吧,电磁阀线圈有电压,电磁阀电阻均正常,我用螺丝刀触及电磁阀线圈部分,有磁性吸引螺丝刀,但是电磁阀不能正常工作呀;你说机械有问题吧,按下电磁阀手动按钮,阀体就可以动作了;你说是机械问题还是电气问题,据我的认为是气动源或者是阀体内部不干净所致的。请教一下有经验懂机械气动原理的同行们,阀体结构上是不是电磁驱动和手动驱动结构上有区别的?谢谢!

网友A:
电磁阀在送电是可以听到卡卡声音,说明电气方面是好的,螺丝刀触及电磁阀线圈部分,有磁性吸引螺丝刀也说明电气方面是好的。手动好使不能说明他的阀体没有故障!这样的情况下让他换一下阀体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B:
1,你所说的电磁部份有磁性是很强还是一点点,正常情况下通电与不通电时磁性差别很大的说

2,你手动按下可动作的话,那样阀心可能工作是正常的说

3,这样分析下来你的电磁铁动作部分内的气路有堵塞现象啦。

网友C:
估计是电磁阀体内部的压缩弹簧老化所致,也有可能内部有杂质造成卡阻现象。

网友D:
弹簧弹力不够了;电磁铁有匝间短路现象,造成磁力不够;内部进入了其他东西有点儿卡。

网友E:
电磁阀阀体有问题,可能导致气路不通,更换电磁阀阀体就行,我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换阀体

网友F:
我想应该还是阀体的内部有大小卡了 吧      建议楼主拆开,确认~~

网友G:
电磁铁有匝间短路现象,造成磁力不够

同时也可能是电源电压有问题,电压低磁铁吸力不足,导致不能动作!!!

网友H:
更换一组电磁阀试试。

网友I:
个人碰到过此类情况, 不过是三位四通的电磁换向阀,应是阀体内的故障。我曾看见液压工用铁丝把阀芯来回捅几下直至灵活为止,不行就换阀体。另外也要考虑电磁线圈的磁力是否足够,可用同类线圈更换试验。

网友J:
电磁阀经常坏,通常换个电磁阀试试,不是太麻烦

网友K:
也有可能内部有杂质造成卡阻现象

网友L:
可能是电源电压有问题,电压低磁铁吸力不足

网友M:
这个问题:电上只要线圈有电,并且阀头线圈正常,为非电问题

手动电磁阀,活塞正常动作,说明电磁阀本身也没有问题

查看气路,回路安装有没有问题,什么电磁阀,两位五通,还是三位五通,看看说明书查阅相关资料确定气路安装是否正确

最后检查气源,如压力够不够等。

网友N:
电磁阀阀体有问题,气阀与液压阀不同。拆一个看看你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