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请问学习变频器维修需要哪些仪表和设备啊?

楼主(2012-02-22):
在下想学习维修变频器方面的知识,不知道要购买哪些仪表、仪器及设备什么的?求救于各位老师了!

网友A:
如果想学,最好先到生产变频器的公司里去做一段时间,这样比较好。。。

网友B:
学习变频器,首先学习理论知识,购买变频器方面的书,或者在网上下载也可以,不过只有理论是不行的,因为各个厂家的变频器各有其特点,必须应用才行,你可以到一些变频器代理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或者是变频器维修公司去做技术工作,去接触实际的东西,那样才能真正学到你想学的东西,祝你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习变频器,首先学习理论知识,购买变频器方面的书,或者在网上下载也可以,不过只有理论是不行的,因为各个厂家的变频器各有其特点,必须应用才行,你可以到一些变频器代理公司、变频器生产厂家或者是变频器维修公司去做技术工作,去接触实际的东西,那样才能真正学到你想学的东西,祝你成功!

说的很有道理,光看书等于纸上谈兵

还是亲身去厂家学习吧

网友D:
先找个变频器代理商,锻炼一下吧,等都熟悉了在学习板极维修。

楼主:
看来也很难啊!要走一些弯路了!

网友E:
先找个厂实践一下,理论实践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