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出给继电器提供回路时必须加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12-02-22):
常在有关知识里面看到在PLC输出到微型继电器的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我怎么在单位的设备上没有看到过那?是不是必须加那?

网友A:
我这里一般开关频率不高的话是没加,开关频率高的话就有加。

网友B:
如果是微型继电器,建议在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因为微型继电器触点距离近,没有灭弧装置。

网友C:
我做的设备只要是晶体管输出的PLC,负载两端我都会并上续流二极管,才几毛钱一个二极管,为以后省很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微型继电器,建议在线圈两端加续流二极管,因为微型继电器触点距离近,没有灭弧装置。

微型继电器上有个指示灯,是不是就等于加了二极管了?

网友D:
可以不用加!!!!!!!!!!!

网友E(2012-04-01):
一个3w的电磁阀线圈,要不要加续流二极管?

网友F:
一般加了好,微型继电器上有个指示灯,要看接线的极性,通电灯亮,是指示作用。通电灯不亮,断电瞬间亮一下,是续流作用。OMRON有种型号的继电器,内置续流二极管,外部接线极性搞反时,续流二极管就击穿引起供电电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般加了好,微型继电器上有个指示灯,要看接线的极性,通电灯亮,是指示作用。通电灯不亮,断电瞬间亮一下,是续流作用。OMRON有种型号的继电器,内置续流二极管,外部接线极性搞反时,续流二极管就击穿引起供电电路短路。

你说的这个带续流二极管的型号是什么?还真的没有注意来

网友G:
最好是加上续流二极管!

网友H:
曾经见到各继电器内部内置了这个二极管,厂家很负责哦。。。。。。。

网友I:
    你们厂的设备人家一定是钱少呀,人家用简配的器件, 原装 SIENENS 类有接触器或是继电器都要成配有续流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下图:

很奇怪的,俺手里有一个你说的这个MY2NJ微型继电器,但是里面只有一个二极管与电阻,是做指示灯用的,没有看到其他元件,也是欧姆龙产品,是马来西亚产的。

你说的这个还真的没有看到过

楼主:
是不是型号后面的D2就是指带有续流二极管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