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侠接触过12对极交流伺服电机么?

楼主(2012-02-22):
有高人接触过12对极的交流伺服电机么?这类电机对驱动器有啥要求,昨天听一行业高手提到过,还是第一次听说,有谁用过,赐教下!

网友A:
大工率 低速高扭力 用在無機房電梯 多使用歐洲驅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工率 低速高扭力 用在無機房電梯 多使用歐洲驅動

网友B:
可能你的电机是双速电机。

网友C:
在小规格的直驱力矩电机中11对极结构就很常见。

不同的极对数,与出力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出力越大,极对数越多。同时,极对数越多,电机转速也会相应地越低。因而,正如“笨鸟慢飞”所言,高极对数电机往往用于低速大力矩场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小规格的直驱力矩电机中11对极结构就很常见。 不同的极对数,与出力要求有关,一般而言出力越大,极对数越多。同时,极对数越多,电机转速也会相应地越低。因而,正如“笨鸟慢飞”所言,高极对数电机往往用于低速大力矩场合。

楼主:
这样讲,小功率伺服就很少用到10对极以上的了?

网友C:
不要是说10对极,就一般意义上讲的伺服电机,即便是中高功率等级的,10极以上的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