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变压器水路被堵?

楼主(2012-02-22):
该变压器是淬火用变压器,散热主要是采用水循环,但是最怕水路被堵,特请教高手们如何检测水路被堵?主要是想如果被堵后有个接点控制电源,这样变压器就得到保护了。谢谢!!!

淬火变压器

网友A:
选流量开关控制即可

网友B:
加个流量计连接接到积算仪,积算仪设定流量过低,报警信号输出,即流量过低断电,或者用压力原理,压力过高或者过低,报警输出,达到断电目的

网友C:
不是吧,这么多的管道,其中一根或几根堵了是不影响进出口的流量的,流量计恐怕不行吧

网友D:
在进水各个分支处加水温探头即可,造价成本低!

网友D:
如果堵住了,必然支路水温会升高。

网友E:
水冷的变压器应该有类似的检测开关,比如有流量计,可以检测水流,一般的水堵现场还是很少见,进入变压器的水应该都是处理过的,如果没有处理的水,可能对水循环管锈蚀会比较大。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你们的变压器是使用的蛇皮管,高温下能够承受的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仔细看了一下你们的变压器是使用的蛇皮管,高温下能够承受的住?

加温控器控制,变压器如果循环水路堵塞,温度必然升高,温控器检测到信号,输出报警信号的同时控制中间继电器切断电源

网友G:
监测温度比较方便靠普。。。。。。。。。。。。。。。。。。

网友H:
如果改成防冻液应该是不错的选择,避免了很多麻烦!

网友I:
引用 网友J:


俄支持这个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流量开关控制即可

每根支路都要加一个流量开关?那选用什么样的流量开关?哪位给一个产品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进水各个分支处加水温探头即可,造价成本低!

加水温探头是不是还需要显示仪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仔细看了一下你们的变压器是使用的蛇皮管,高温下能够承受的住?加温控器控制,变压器如果循环水路堵塞,温度必然升高,温控器检测到信号,输出报警信号的同时控制中间继电器切断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引用 网友E:仔细看了一下你们的变压器是使用的蛇皮管,高温下能够承受的住?加温控器控制,变压器如果循环水路堵塞,温度必然升高,温控器检测到信号,输出报警信号的同时控制中间继电器切断电源

那就是说直接加在出水口那边?如果堵塞后出水口没有水了,温控器还能检测到吗?

给选择一种产品吧,我在网络上看到的温控器似乎没有适合于这种细管线的?一般温控器有传感头与显示仪表配套,这样做是不是成本太高?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帮助。

网友L:
用水温探头控制继电器线圈啊,然后控制音响、指示灯之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用水温探头控制继电器线圈啊,然后控制音响、指示灯之类啊!

使用水温探头直接控制继电器的线圈?那温度设定如何操作?

网友L:
我们用的温度探头都是固定的温度值的,比如说50度、60度的!

网友L:
不是太清楚

网友M:
最好采用流量表和温度检测双重保护。

楼主:
你说的这种温控开关就是饮水机上用的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好采用流量表和温度检测双重保护。

有该产品的链接吗?费用很贵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温控开关就是饮水机上用的哪种?

大概类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