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运动控制
位置控制,安川伺服驱动对应的西门子模块选型问题

楼主(2012-02-22):
求助帖
50分-已结帖
位置控制,伺服驱动为安川
SGDM-01ADA,看了看西门子的FM353和FM354,都不行,请问大侠们,西门子有那个模块合适?最好能附上对应的接线图,谢谢!
SGDM-01ADA的接线图如下,看不清楚了看附件

网友:
还有一个,正负限位好说,回零在PLC里怎么处理啊?检测到零位开关后以C相脉冲为准?

网友A:
选三菱的可以吗?西门子的比较少用

楼主:
三菱的有型号么?我去看看

网友B:
FM353和FM354都可以连啊, 我们做过的. QQ:57577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