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台达伺服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和脉冲输出的电压等级
西玛仪表 028-66505957 13808018567

楼主(2012-02-22):
群里头大大们好,现在有个事情,我这边有个项目,初步拟定使用控制台达伺服驱动器,上位机采用西门子300PLC。情况如下

1、控制7台台达ab系列伺服。

2、拟采用31C-2dp型cpu,该cpu含3通道增量型编码器,和3通道2.5khz的脉冲输出功能。但电压等级都为24V

3、外加fm357-2型定位模块,该模块支持的4轴运动控制。但支持的增量型编码器的电压等级为5v差分。输出的脉冲也是5V的差分脉冲。

于是又问题:

1、从ab伺服的典型配线图资料上看,ab伺服支持24V 脉冲输入,前提是需串入CN1中的pull-hi(35),以提供1k欧的限流电阻。但是357-2是5V差分信号,也就是说如下图的形式。直接输入5V。请问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2、台达驱动具有编码器脉冲输出功能,cn1中的21、23、25号针脚。但是在样本及手册资料中没有说明该信号的电压等级是多少?而西门的313C是24V增量编码器,357-2却是5V差分信号增量型编码器。。。。

网友A:
我发你小窗电话了,你问问伺服产品处的李工,手册写的大部分是针对和台达应用。你的这问题最好请教一下他们。

网友:
您介绍的这个李工不接成都电话。。。。。把电话给挂了。。。。。。

网友B:
 1、编码器采用的是5V差分输出,需要转换成集电极输出的A,B相脉冲,此时要用到一个转换器;

2、脉冲输出可以采用24V输入,SIGN和PULSE串1K电阻接正电源。/SIGN和/PULSE串1K电阻接CW,CCW输出。

网友C:
你可以拨打中达24小时客服电话021-58639595,客服会安排相关人员主动联系您为您解答问题的,或者您可以将您的问题描述一下发送到这个邮箱cs.service@delta.com.cn ,邮件里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最好有手机或者办公电话,会有人主动联络你的。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助,已经确认了,是5V 的差分信号。。。不过另外,313C的脉冲输出貌似只能脉宽调制。。所以还是没搞头,西门子技术的推荐是采用357-2.。。更郁闷的是357-2这东西还得分别在2个机架上。。最后还是决定改松下f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