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之 cc-link

楼主(2012-02-22):
各位大俠們好,經常看到有介紹三菱系列之 cc-link通訊模式,各位大俠們能否指導一二呢 ,我一直用歐姆龍系列的PLC,不知道三菱的cc-link是不是有很大的優勢啊

网友A:
http://www.cc-link.org.cn/  三菱CC-Link协会

网友B:
这个是一种通讯模式,一般的PLC都有此功能,不能算优势,这个通讯就是共享数据用的,不需要编程通讯速度快。

网友C:
就是现场总线,如果用Q系列的比较方便,同感软件设置网络参数,FX的需要别写通讯程序实现数据刷新

楼主(2012-04-13):
对:青岛黄工关于这个是一种通讯模式,一般的PLC都有此功能,不能算优势,这个通讯就是共享数据用的,不需要编程通讯速度快。 内容的回复:

大侠你好,如果这样说的话,使用CC-Link通讯的话,可以将内部各寄存储器地址共享吗?如果有很多台设备都使用CC-link模式呢,总得设置一个主站,N个从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