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老烧保险问题

楼主(2012-02-22):
今天一来车间就有人找来说炉道不加热了,走近一看又是保险烧了,烧的次数比较频繁.....正常工作时电流119A,保险额定值160A.拿万用表一检查也没什么问题,不对地不短路。求高手指点。SCR型号T6-5-4-150ZP

网友A:
可以肯定那个160的保险一点有问题!

网友B:
熔断器有问题。与熔丝连接的所有接触点都查看一遍,可能有接触不好的。熔丝的熔断是因为其他点发热传递的热量,不是电流大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有问题。与熔丝连接的所有接触点都查看一遍,可能有接触不好的。熔丝的熔断是因为其他点发热传递的热量,不是电流大所致。

如果是过热烧的,应该拆开可以看出来的。

电流大和过热烧的是有区别的

网友D:
线路中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E:
线路发热有可能有短路联电的问题    你查查线路有没有老化 放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