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面板问题

楼主(2012-02-22):
vacon变频器CX系列的,面板能修吗?

网友A:
应该有能修的,只是几百元的东西有没有维修价值。

网友B:
看你坏哪了,有时你找出问题了,不一定有合适的件,建议换个吧!也不贵!维修价值不大!

网友C:
能够修理,可以联系变频器维修公司。

网友D:
变频器的面板能值几个钱呀?换一个算了。

网友E:
看看是什么坏了。显示坏了建议换一个,电位器坏了按键坏了修用不了什么钱。买一个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