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内部时钟是靠什么保持?

楼主(2012-02-22):
西门子200内部时钟是靠什么保持?超级电容吗?如果断电超过一个月会怎样?

网友A:
如果加时钟卡的话,靠PLC内部超级电容保持实时时钟,一周左右内部时钟就会丢失。
看你使用那种类型的CPU,像221没有实时时钟,你就得使用一个时钟卡。有实时时钟的CPU你使用一个电池卡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网友B:
CPU224和CPU226具有内置实时时钟,CPU221和CPU222需要外接时钟电池卡才能使用实时时钟。

没有加时钟卡,靠PLC内部超级电容保持实时时钟,一周左右内部时钟就会丢失。
CPU上可以附加电池卡,与内置电容配合,长期为时钟和数据保持提供电源。

网友C:
6ES72918BA20供电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