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B ACS510的一个故障 求助啊

楼主(2012-02-22):
求助各位大侠!!为什么ACS 510变频器外部调速,电流上升频率不变.........................

网友A:
限流起作用了吧,是不是风机启动不起来?如果是风机,先把风门关闭,启动起来后再打开,水泵同理。

网友B:
你指的外部调速是不是远程调速控制,电流上升频率不变,应该是外部并没有正常控制变频器,变频器的频率不会改变的,电流上升应该是在变频器输出功率不变的情况下,外部力矩发生变化,并且是力矩较之前增加,致使电流上升。如果外部正常控制变频器,那就是变频器自身的问题了,问题比较大,找厂家修理吧!

网友C:
变频器没有故障报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