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算用流量计那种好

楼主(2012-02-22):
结算用的氢气流量计,管径25mm,孔板式,涡街式,质量流量,超声波式,那种更好?

网友A:
超声波式更精确,也贵,看你的成本预算。

网友B:
涡街流量计比较合适,而且国内就可以了,其它的流量计测量效果都不是很好。

网友C:
我们测量的是水,用的是超声波流量计,感觉挺方便的,就是标定麻烦!

网友D:
质量流量计精度高些,毕竟,外界对体积的影响比较大;但质量流量计价格高。国产的不能用。

孔板和涡街差不多,价格相对便宜;

超声波,不知道精度怎么样,也不知道价格

另外:一般精确计量,还是选进口的比较好。

网友E:
偶感觉质量流量计的精度应该高些,因为若做结算计量使用,这个氢气的压力、温度都会对检测造成影响,而质量流量计本身能够实时的检测介质的密度和温度,所以其检测精度要高于其他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