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动机求助

楼主(2012-02-22):
我公司有一台450KW的直流电动机,负荷率70%左右,维修后运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有烧坏了,请问一下直流电动机电枢绕组维修后能运行多长时间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A:
直流电动机的一个维修寿命周期简单的来说,应该是整流子的寿命周期,具体寿命与很多因素有关,如换向好坏、碳刷压力、碳刷性质等等。电枢绕组镶嵌工艺、与整流子升高片焊接工艺、端部绑扎工艺的好坏决定了电枢绕组的寿命,尤其是大功率电机,端部绕组绑扎固定要求非常严格。按标准维修好的电机,寿命应基本等同于新电机。

网友B:
直流大电机,碳刷磨损检查,整流子定期清查,换向好坏、碳刷压力、碳刷性质这样因素也很重要,一般运行都没有问题,你的维修后不到一年就烧坏了,可能还是维护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