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器的运行模式

楼主(2012-02-22):
变频器具有开环运行、闭环运行、软启动、正常停机、急停等多种运行模式。不管以何种模式运行,变频器的开机都必须在系统待机的情况下进行。在控制器就绪、电机就绪、开机允许、远程和近程急停按钮释放,同时还必须没有任何重故障等条件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进入待机状态。

◆开环运行

待机状态下,“远控/本控”选择远控时,如果有远程“启动”命令,变频器将从当前状态开始按照系统提供的加速时间进行启动,最后按照用户所设定的变频器运行频率运转。待机状态下,“远控/本控”选择本控时,远程“启动”按钮失效,变频器启动由工控机界面“启动”按钮实现。

◆闭环运行

如果工控机界面在功能设定中选定闭环运行模式,则变频器启动后将按闭环模式进行。在闭环模式下,用户可以设定被控量(比如压力、温度等)的期望值,变频器将根据被控量的实际值,按照系统设定的PID参数,自动调节电机转速,使被控量的实际值自动跟随期望值。

◆软启动

待机状态下,“远控/本控”选择远控时,如果远程“软启动”命令有效,则变频器将从当前状态开始,按照系统提供的加速时间进行启动。不论用户设定的频率为多少,变频器都直接升速到系统参数中提供的电网投切频率,然后给出“工频投切”指令,控制拥护的电气切换连锁电路,将被软启动的电机由变频器拖动切至工频电网。变频器提供的“工频投切”指令有效时间两秒钟,之后自动撤消“工频投切”指令,变频器转入待机状态。“远控/本控”选择本控时,如果“功能”中的“启动方式”设为“软启动”,则按下主界面的“启动”按钮后,程序将发出“软启动”命令,软启动运程与远控时相同。

◆正常停机

◆紧急停机

任何情况下,远程“急停”按钮、本控“急停”按钮、工控机界面的“急停”按钮都同时有效。系统收到急停命令或者发生重故障后,立即封锁功率单元脉冲,电机及机械将自由停机。

本控“急停”按钮除了立即封锁功率单元脉冲外,还具备紧急分断高压的功能。如果本控“急停”按钮锁定,系统将不再给出高压合闸允许信号。远程“急停”按钮和工控机界面的“急停”按钮不具备紧急分断高压的功能。

◆报警解除

系统在发生故障时,提供音响报警。用户可以用“报警解除”按钮清除警的音响。如果发生的是轻故障,而当时变频器正处于运行状态,则变频器将继续运行。“报警解除”后,系统在原有轻故障下继续运行时,将没有音响报警信号。这时如果又发生新的故障,系统将重新提供音响报警,用户可以再次用“报警解除”按钮清除报警音响。如果原有轻故障自行消失或经过人为排除后又重新出现,系统也将重新提供音响报警,用户仍然可以用“报警解除”按钮清除报警的音响。

7触摸屏的功能:

参数设定:显示功能代码及变更设定参数。

运行状态:显示运行状态及状态参数。

控制系统:控制系统运行。

故障状态:显示故障信息及应对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