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WIN CE平台上安装组态软件问题

楼主(2012-02-22):
我要在CE平台上安装组态软件,目前工控机配置不够,312MHZ,12MB,打算扩展个SD卡,我想问可以把组态软件安装到SD卡中马?运行的时候调用,有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A:
WINCE平台没有安装过,使用过西门子触摸屏,自带WINCE系统,你使用的工控机,如果配置不够的话,工控机一般都安装有硬件,如果容量不够,可以扩展硬盘。

网友B:
没有装过wincc组态软件,黄工的工控机配置有点低呀。我感觉扩展SD卡的方案不可行,工控机的ROM和SD的存储介质的结构不一样,而且SD卡与ROM区数据交换的速度也不能保证。

楼主:
对:chenminglei0509关于没有装过wincc组态软件,黄工的工控机配置有点低呀。我感觉扩展SD卡的方案不可行,工控机的ROM和SD的存储介质的结构不一样,而且SD卡与ROM区数据交换的速度也不能保证。内容的回复:

速度先不用考虑,主要是能否实现?

网友C:
感觉还是不行这样,最好把工控机的硬盘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