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减速机的作用?

楼主(2012-02-22):
        减速机的作用很容易理解,通俗点说就是具有减速或者降速的作用而已。在减速机减速或者降速的同时,也能提高输出的扭矩,这也是减速机作用之一,再者就是在降速的同时能同时降低负载的惯量。减速机种类型也有很多,不同的类型也有不同的用途,比如蜗轮蜗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摆线减速机、行星齿轮减速机、蜗杆减速机等等种类。不管是采用哪种类型的减速机,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采用减速机来降低转速度、负载惯量从而增加转矩。在传动设备领域中,减速机的应用是最为广泛的,不管是在生活领域或者在工业领域还是在建筑领域都能见到减速机的踪迹。减速机的使用维护与装置试用也是有要求的,更多具体的操作事项建议请咨询减速机生产厂家。

网友A:
1、在减速机减速或者降速的同时,也能提高输出的扭矩,这也是减速机作用之一;

2、减速机是机械调速,属恒功率调速,速度减小,转矩正比增大!

网友B:
           减速机是机械调速

网友A:
3、变频调速是恒功率调速,就是说速度降低功率降低转矩不变,想用大力矩用机械调速好,就是杠杆原理作用!

网友C(2012-05-24):
主要作用:

1)传动领域,减速机就是是用来放大扭矩,降低电机功率的。

2)控制领域,主要作用是改善惯量比。

网友D(2013-05-01):
引用 网友C:
主要作用:1)传动领域,减速机就是是用来放大扭矩,降低...

有道理

网友E(2015-02-08):
减速机顾名思义就是减速,降低速度,增大输出扭矩

网友F:
联轴器厂家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G:
电机,减速机,机械负载的关系。

减速机如果选的比较小,电机就比较吃力。尤其是在启动加速和减速刹车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考虑加大电机呢?还是考虑增大减速机的减速比呢?

两者貌似都可以实现,但是我感觉加大电机后,在对电机的控制端会更加麻烦。

网友F(2015-03-14):
 绝大多数联轴器均已标准化或规格化(见有关手册)。设计者的任务是选用,而不是设计。选用联轴器的基本步骤如下:

选择联轴器的类型

  根据传递载荷的大小,轴转速的高低,被联接两部件的安装精度等,参考各类联轴器特性,选择一种合用的联轴器类型。具体选择时可考虑以下几点:

   (1)所需传递的转矩大小和性质以及对缓冲减振功能的要求。例如,对大功率的重载传动,可选用齿式联轴器;对严重冲击载荷或要求消除轴系扭转振动的传动,可选用轮胎式联轴器等具有高弹性的联轴器。

   (2)联轴器的工作转速高低和引起的离心力大小。对于高速传动轴,应选用平衡精度高的联轴器,例如膜片联轴器等,而不宜选用存在偏心的滑块联轴器等。

   (3) 两轴相对位移的大小和方向。当安装调整后,难以保持两轴严格精确对中,或工作过程中两轴将产生较大的附加相对位移时,应选用挠性联轴器。例如当径向位移较大时,可选滑块联轴器,角位移较大或相交两轴的联接可选用万向联轴器等。

   (4)联轴器的可靠性和工作环境。通常由金属元件制成的不需润滑的联轴器此较可靠;需要润滑的联轴器,其性能易受润滑完善程度的影响,且可能污染环境。含有橡胶等非金属元件的联轴器对温度、腐蚀性介质及强光等比较敏感,而且容易老化。

   (5)联轴器的制造、安装、维护和成本。在满足便用性能的前提下,应选用装拆方便、维护简单、成本低的联轴器。例如刚性联轴器不但结构简单,而且装拆方便,可用于低速、刚性大的传动轴。一般的非金属弹性元件联轴器(例如弹性套柱销联轴器、弹性柱销联轴器、梅花弹性体联轴器等),由于具有良好的综合能力,广泛适用于一般的中、小功率传动。

网友H(2015-06-17):
 替换进口编码器,交货期更快,价格更优,服务更周到,提供2年质保期及7年已经大量替换成功经验及出口欧美经验。
我们不做高仿的,我们要做比它们更好的!上海精浦机电,中国制造编码器的骄傲!

需要请联系13918392129  赵先生

网友I(2019-03-09):
    减速机采用双剖分式油封磨刀机用的RV90蜗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