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两台设备同步

楼主(2012-02-22):
两台设备都用变频器控制,滚筒一样,电机减速机也一样,设备是贴纸用的,一台涂胶。一台贴合。

(我现在的方案是通信控制,因滚筒一样,电机减速机也一样,所以我给定的频率也一样,可是在设备试机时,还是出现不同步的现象。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最好还是用步进式的电机同步吧,变频加速太慢了。。。

网友B:
给定频率一样,不见得转速就会完全一样,还有设备有没有打滑现象?蛇么牌子的变频器,支持主从控制吗?速度模式。

网友C:
由于纸张弹性(可拉伸性)较小,机械装置、电气控制都有误差,形成误差累积,所以造成不同步,要想达到同步,需要在涂胶和贴合之间加一组张力缓冲装置,以其中一台电机作为主机,其它为从机,取主机运行频率的90%作为从机的给定,由张力缓冲装置(如浮动摆辊+位置传感器)反馈信号做补偿,即从机通过保持浮动辊的位置来同步主机。

网友D:
包括电机在内的所有设备,其技术参数不可能完全一致,采用开环运行要求精度高不可能做到。如果要求精度不高,那你每个环节仔细调整吧。

楼主:
对:tianheyi关于由于纸张弹性(可拉伸性)较小,机械装置、电气控制都有误差,形成误差累积,所以造成不同步,要想达到同步,需要在涂胶和贴合之间加一组张力缓冲装置,以其中一台电机作为主机,其它为从机,取主机运行频率的90%作为从机的给定,由张力缓冲装置(如浮动摆辊+位置传感器)反馈信号做补偿,即从机通过保持浮动辊的位置来同步主机。内容的回复:

你好。请问如果改为开环力矩控制,能效果好点嘛?

网友E:
最好是用带张力控制的变频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网友C关于由于纸张弹性(可拉伸性)较小,机械装置、电气控制都有误差,形成误差累积,所以造成不同步,要想达到同步,需要在涂胶和贴合之间加一组张力缓冲装置,以其中一台电机作为主机,其它为从机,取主机运行频率的90%作为从机的给定,由张力缓冲装置(如浮动摆辊+位置传感器)反馈信号做补偿,即从机通过保持浮动辊的位置来同步主机。内容的回复:你好。请问如果改为开环力矩控制,能效果好点嘛?

用力矩控制应该要好些,关键是力矩的调节精度能否满足纸张的张力要求

一般两台以上做同步都要通过张力控制来满足。

网友H:
不太懂,帮你顶下帖子吧

网友I:
两个及多个变频电机能做同步吗?

讲到同步,大家往往说用步进或伺服做,步进电机、伺服电机都是以给定的脉冲(位置)量驱动的,其本身就是位置指令,所以适合做位置的同步,而变频电机是以调整频率(变频)来改变转速,只能做“同速”而不能直接做“同步”,因为电机对于变频的变速指令的惯量滞后,因其负载及电机特性的差异,这种滞后是因电机与负载而异的,而这种速度修正的滞后不同,其结果就是“位置”的差异,即不同步了。

如果要作同步,就要增加其他传感变量,来修正这种差异,其一方法是有前面提到的“张力”传感与控制,其二是变频电机增加位置反馈(编码器)给变频控制器或PLC,再提供修正的指令,来补偿差异。很明显,用位置传感器(编码器)感知差异并补偿,是真正直接的同步控制。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109/2011092714504200004-1.shtml

网友I:
在欧洲品牌,变频做同步的就很多(PG卡),而用绝对值编码器做反馈的同步,在大功率电机中的应用几乎与伺服一样,为此,有些“变频”在大功率电机下也叫“伺服”了,如科比、伦茨等。我们就有为其配绝对值编码器做同步的--上海精浦机电,绝对值编码器中国制造。

网友I:
如果控制器没有PG卡,或没有同步功能,也可以通过外部加PLC获得位置差异,并输出补偿信号给2个或多个变频器,一样可以做同步,但是,由于信号--PLC--变频--信号的多次传递,在时间响应上可能就要慢了。

位置反馈编码器为什么是推荐绝对值编码器?因为无论是变频的干扰还是电机的启动与停电的惯性,绝对值编码器的位置是不受影响的,而增量值编码器仍然可能有掉脉冲的误差,那即使加了也没有意义了。

网友J:
用伺服电机也可以,这个精度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