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编码器的精度、线与位

楼主(2012-02-22):
    编码器的单位有线(p/r)及位(bit)。市面上常见的伺服电机的编码器有2500线及13位、17位、20位
    伺服的绝对精度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即在电子齿轮比位1时伺服需要多少个脉冲一圈。如果的编码器为2500线,利用 90 度相位差的 A、B 两路信号进行4倍频,就是10000个脉冲转一圈,误差为正负一个脉冲。而13位的编码器为2的13次方=8192个脉冲转一圈,17位的为131072个脉冲一圈。

    伺服系统的精度是与外部传动装置配合起来的总精度。以丝杆传动为例,10mm导程的丝杆,常用的C5级别的丝杆的误差为0.01mm,而2500线编码器伺服本身的误差为10/10000=0.001mm,且不会累积,相对于丝杆的精度完全满足应用。20bit的编码器对机床等高精密要求场合才有意义。

网友A:
“伺服的绝对精度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编码器的精度容易和编码器的分辨率混淆。

伺服的控制精度受制于编码器的精度和控制算法,伺服的控制分辨率受制于编码器的名义分辨率和控制算法。

20bit编码器的意义远不在精度上,而是在运动的细腻程度和平滑性上。

网友B:
電器上一般不講精度 若要講也就+ - 1脈衝 所以“伺服的绝对精度与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编码器的精度容易和编码器的分辨率混淆

編碼器的精度來自碼盤 但碼盤透過蝕刻工藝完成 黑邊控制不容易 2500線 是價格臨界點 廠家是不可能提供精度檢驗報告表

至於17 20位之編碼器 都是以電子細分技術做出 實際刻線應該 不超過2500 線 17 20位都是經過4倍頻

 高解析度編碼器  20bit编码器的意义远不在精度上,而是在运动的细腻程度和平滑性上。會有效降低伺服無效功 低速特性較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