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电流互感器(罗氏线圈)

楼主(2012-02-22):
洛氏线圈(Rogowski线圈)又叫电流测量线圈、微分电流传感器,是一个均匀缠绕在非铁磁性材料上的环形线圈。输出信号是电流对时间的微分。通过一个对输出的电压信号进行积分的电路,就可以真实还原输入电流。与带铁芯的传统互感器相比,洛氏线圈具有电流可以实时测量、响应速度快、不会饱和、几乎没有相位误差的特点,故其可应用于继电保护,可控硅整流,变频调速,电阻焊等信号严重畸变的场合。

本产品提供的一对香蕉形插头用来连接BNC接合器输入、示波器和万用表等测量仪器。尤其在线路密集的场合一般测量仪器很难进行测量的情况下,或者一些铝排、铜排母线电流的测量,我公司生产的柔性罗氏电流传感器是最好的选择。

典型特征:

n 适用于毫安到兆安范围的电流测试

n 良好的线性度

n 带宽范围大

n 无二次开路危险

n 过电流能力强

n 不易受外界电磁干扰

n 低功耗

n 重量轻

典型应用场合:

n 测量电动机启动冲击电流

n 整流器电流测量

n 绝缘体泄漏电流测量

n 电动机过载/短路保护

n 电网谐波监测

n 变频器

n 逆变器

n 测量漏电流及断路器断开电流

n 中高压开关柜保护系统

n 电石炉、电炉变压器二次侧电流测量

n 电容放电,雷电电流检测

网友A:
请把产品资料发给我,好吗。dongba999@163.com.谢谢

网友B:
超大电流是有优势,小电流时不行,匝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