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个PLC 是继电器输出 还是晶体管的啊?

楼主(2012-02-22):
 因为只有主板 主板上面型号有MR/MT 白色的一排那个是继电器吗? 还有这个单片机型号FXOS-20 有朋友有相关的中文手册吗? 现在想接220V 灯做实验,对他的输出定义不是很明白。 求解 谢谢了

网友A:
那8个长方体就是8个继电器。

楼主:
求 中文说明 或者 接口定义啊

网友B:
那个白色的是继电器

做实验不一定非要接220V的,可以接24V的,FX0S的后来被FX1S的替代了,可以参考FX1S的资料

网友C:
我们是专业生产PLC晶体管放大板,继电器放大板,比例阀放大板等产品的,有什么疑问可以直接问我们,我们的网站是:www.qzdowell.com    QQ:39530663

一店地址:福建省晋江青阳镇双沟东4

二店地址:晋江市龙湖镇中山街新大街北路310

联系人:张先生13805926297

网友D:
具体来讲,你这是一个8个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话最后一位是T。具体的接线方法见图片。Y0跟COM0构成一个回路,Y1跟COM1构成一个回路,Y2跟COM2构成一个回路,Y3跟COM3构成一个回路。Y4~Y7与COM4构成一个回路。采用这样结构的好处是可构成4个不同交流电压等级的独立回路,互补干扰。

网友E:
橡胶挤出机上TCU控制用的就是这种8个长方体就是8个继电器。接法i与楼上讲的一样

网友F:
继电器输出!!!!!!!!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是买的一个裸板 FX0S 20MR   现在测试 COM3 Y3 回路不通 Y7无输出  一起带运费146元买的 大家说划算吗 我学习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我是买的一个裸板 FX0S 20MR   现在测试 COM3 Y3 回路不通 Y7无输出  一起带运费146元买的 大家说划算吗 我学习用

可能是设备上淘汰下来的,用来学习还是可以的

楼主:
是吧 主要是 COM3 Y3 回路不通 Y7无输出 有很大影响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主要是 COM3 Y3 回路不通 Y7无输出 有很大影响吗

Y7有自己的回路,如果COM端不共的话,没有影响。

网友J:
继电器输出啊。安全点用低压的小灯泡也可以试的呀!或者直接用万用表量下就知道了。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K:
是继电器输出,以后再见到PLC主要看前面铭牌带有R是继电器输出,带有R是进晶体管输出

网友L:
你的是继电器输出的,很有可能是欧姆龙或者三菱的PLC

网友M:
这个当然是继电器输出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