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 来问个接口问题 大家多多帮忙别见笑。。

楼主(2012-02-22):
因为找不到相关手册 想问下 这个PLC的输出定义 内部接线 Y0 Y1~Y7的公共端 分别是怎么对应的。。

网友A:
从图片上看,应当是COM0、Y0,COM1、Y1,COM2、Y2,COM3、Y3,COM4、Y4~Y7。

网友B:
没看懂你说的什么意思?  COM0 应该是Y0的公共端,COM1是Y1的公共端,COM2是Y2的公共端,COM3是Y3的公共端,COM4是Y4,5,6,7,的公共端,我用的台达的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找个软件是一下子!

网友B:
输入端 COM是公共端,

网友C:
你照片上的这个FX0S早就停产了,替代它的型号是FX1S。具体来讲,你这是一个8个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具体的接线方法见图片。Y0跟COM0构成一个回路,Y1跟COM1构成一个回路,Y2跟COM2构成一个回路,Y3跟COM3构成一个回路。Y4~Y7与COM4构成一个回路。采用这样结构的好处是可构成4个不同交流电压等级的独立回路,互补干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照片上的这个FX0S早就停产了,替代它的型号是FX1S。具体来讲,你这是一个8个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具体的接线方法见图片。Y0跟COM0构成一个回路,Y1跟COM1构成一个回路,Y2跟COM2构成一个回路,Y3跟COM3构成一个回路。Y4~Y7与COM4构成一个回路。采用这样结构的好处是可构成4个不同交流电压等级的独立回路,互补干扰。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你照片上的这个FX0S早就停产了,替代它的型号是FX1S。具体来讲,你这是一个8个继电器输出的CPU单元,具体的接线方法见图片。Y0跟COM0构成一个回路,Y1跟COM1构成一个回路,Y2跟COM2构成一个回路,Y3跟COM3构成一个回路。Y4~Y7与COM4构成一个回路。采用这样结构的好处是可构成4个不同交流电压等级的独立回路,互补干扰。

正解

网友F:
学习了   还带这样玩的

网友G:
Y1跟COM1构成一个回路,Y2跟COM2构成一个回路,Y3跟COM3构成一个回路。Y4~Y7与COM4构成一个回路。内部是触点式的,所以可以接通24V或COM,也可接通强电,或是提供连锁触点等,灵活性强!

网友H:
楼上不要到处发这种帖子,这是技术论坛

网友H:
4楼说的是正解,我补充一句,你如果COM端不接电源的话,他还可以与相应的输出端当一对干接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