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手拍----体育器材

楼主(2012-02-22):
下图是我工作地点利用有效空间自制的双杠。

网友A:
另一端是固定在墙上的?稳定性高吗?

这玩意千万要注意安全,

网友B:
就地取材很好,偶身边的师傅就是用法兰片和不锈钢管焊的哑铃

网友C:
安全第一。。

网友D:
这双杠离墙这么近   能玩起来么

网友E:
做哑铃是肯定有,我们那师傅也可以用铁疙瘩做。

但是这样的双杠还是头一回见,

网友F:
头一回见,安全第一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