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脚踏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2-02-22):
1、目的:将内燃机型装载机改为交流电机驱动型;

2、配置:380v-11kw变频电机、西门子MM440-11kw变频器

3、问题:根据实际操作情况,需要通过脚踏调速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请问用霍尔式的脚踏调速开关可以吗?怎么连接?如果不行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脚踏调速开关?在哪里能买到或厂家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A:
为什么要脚踏调速呢?电位器调速可以试试,用手调速,脚踏可以做启停。

网友B:
用脚踏开关开关改装,连动直滑电位器调速。

网友C:
霍尔式的脚踏调速开关,可以,只要能根据脚踏程度,线性输出模拟两的都可以。

网友D:
完全可以使用霍尔式的调速开关。

楼主:
对:明理关于完全可以使用霍尔式的调速开关。

1、 内容的请问霍尔式的脚踏与西门子的变频器连接方法和电位器的连接方法一样吗?

2、变频器的设置和使用电位器的设置有需要改变的参数吗?

3、为什么接上霍尔之后,测量电压没有变化,好像是个直通?

请哪位朋友,留个qq,我像继续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