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制动电阻按变频器还是电动机配?

楼主(2012-02-22):
请教老师用的台达VFD-M2.2KW的变频器带1.8KW的电动机,制动电阻按变频器的功率还是电动机功率配?谢谢

网友A:
严格说来,电阻既不是按变频器配,也不是按电动机配。而是根据两者的情况再综合考虑负载的制动功率来配,比如提升机等负载肯定需要较大的制动功率,而风机水泵则无所谓了

网友B:
制动电阻选择严格说应该按系统的机械惯量,因为不需要太精确选择,所以,一般负载就按电机功率配,是最大制动情况。如果机械惯量不大,可适当增大电阻,减小电阻功率。

2.2KW的变频器应该自带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无需外配。

网友C:
1、按负载运行所需要的制动功率配用!

2、但是负载的制动功率不清楚,可以按电机的功率、变频器的功率推算出一个保护变频器的方案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按负载运行所需要的制动功率配用!2、但是负载的制动功率不清楚,可以按电机的功率、变频器的功率推算出一个保护变频器的方案配用;

网友E(2012-07-27):
2。2kw不需要配制动电阻     上面的都是书本上说的     公式算出来的  综合考虑     按照常理来说   变频器功率1/3

网友F(2017-10-27):
按负载运行所需要的制动功率配用

网友B:
哪年头的老帖子又翻出来了。小容量变频器制动单元做到逆变桥里,刹车电阻也装在散热器上,一般应用不必另配刹车电阻。

网友G(2019-08-19):
单相220V -2.2kw变频器配刹车电阻:300W 70Ω    台达订货号: BR300W070

三相380V-2.2kw变频器配刹车电阻:300W 250Ω    台达订货号:BR300W250  技术支持:东莞市丰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