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2012-02-22):
求教,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内部有一个档位开关,请问那个档位开关是做什么用的!档位开关是在电源的内部,不拆开盖子是开不见的!估计制造者也不是让使用者轻易调的!

网友A:
应该是110V和220v转换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吧!是在电源的内部呢!在PCB板上!

网友C:
110V和220v转换用.......

网友D:
开关电源侧面的一个拨动开关,是转换110V/220V的开关。凡是这样的开关电源都是2个200V的电解电容。

网友E:
应该是110V和220v转换用的。

网友F:
那个开关一般不需要动

网友G:
那个开关是110V和220V选择开关,一般平板式开关电源上都有一个黄色的标签指示说明,只不过是英文的。可以方便在国内和国外使用,设计在里面是为了防止非专业人员误操作。一般100W以上的电源才有这个开关。我们的电源200W以上配有选择开关,150W以下全部采用90-240VAC宽电压输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个开关是110V和220V选择开关,一般平板式开关电源上都有一个黄色的标签指示说明,只不过是英文的。可以方便在国内和国外使用,设计在里面是为了防止非专业人员误操作。一般100W以上的电源才有这个开关。我们的电源200W以上配有选择开关,150W以下全部采用90-240VAC宽电压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