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A-15G/18P的变频器怎样控制罗茨风机

楼主(2012-02-22):
一台英威腾CHF100A-15G/18P的变频器,采用PID控制,控制15千瓦的罗茨风机,P0.00速度控制模式怎样选择?P0.05运行频率下限设多少比较安全?P9.04比例增益、P9.05积分时间、P9.06微分时间怎样设置,有没有经验值?

请各位有经验的高手赐教。

网友A:
控制模式选择s曲线型,运行频率下限根据你的现场要求,比如,现场要求风机最低转速多少?增益1,积分10,微分0,可以把积分设置的更大一些,方面仔细看看现场闭环调节过程情况。

网友B:
    也正在学习使用这个变频器,从PLC输出四个数字量控制,自动正反转,点动正反转,及故障确认,不如如何设置?

网友C:
工通电源广西维修中心为你提供英威腾配件QQ;952760670       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