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MCGS的USB接口能和S7-200或者是OMRON通信吗?

楼主(2012-02-22):
我现在做的是要把S7-200和OMRON同时连到MCGS上。

但是触摸屏后面只有一个DB9口和两个USB口。

所以我是不是能找一要USB转RS232或者USB转RS485就可以了?

新手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请多包涵。

楼主:
才发现这个论坛,真好~~~大家的回答都很有帮助。

网友A:
一般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求特制;USB接口通讯很多要求安装驱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型号的屏啊?好像在组态中没有usb的使用啊

楼主:
对:gongkong10000关于楼主是什么型号的屏啊?好像在组态中没有usb的使用啊 内容的回复:

我用的是 TPC1062K屏。因为要控制两套系统,但是后面的串口又不够。如果能把USB转串口调通,那就方便多了。

楼主:
对:梦飞关于一般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要求特制;USB接口通讯很多要求安装驱动。 内容的回复:

我在网上看到有USB转485或者232的数据线。不知道能不能用在MCGS与S7-200,OMRON的通信

楼主:
但是DB9后面只有一个口啊,同时通讯要怎么通呢?能否后面COM口弄一个一拖二的扩展口,一个232口,另一个是485,232线序:2、3、5引脚,485线序:7、8引脚(7+  8- )。

网友C:
屏的DB9口中包含232和485共2个独立的串口,可以采用1拖2的串口线将2个串口引出来,分别连接欧姆龙和西门子200的PLC。

网友D:
DB9口,如果是RS485通讯,可以200,OMRON一起通讯的,你用usb口,如果软件中能调用这个口也可以。

楼主:
对:mm梦幻关于屏的DB9口中包含232和485共2个独立的串口,可以采用1拖2的串口线将2个串口引出来,分别连接欧姆龙和西门子200的PLC。 内容的回复:

真的吗?这样太好了。就 是说只要买一个1分2的串口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
是的,只要买一个1分2的串口就可以

楼主:
对:mm梦幻关于是的,只要买一个1分2的串口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但是TPC和SIEMENS通信,数据位位数为8,停止位位数为1

      TPC和OMRON通信 ,数据位位数为7,停止位位数为2

这样的话买一个1分2的串口同时通信会有问题吗?

楼主:
对:mm梦幻关于是的,只要买一个1分2的串口就可以内容的回复:

请问一下在哪能买到,我在淘宝上看了看,线都很短。请问您知道哪有卖的,并且线长点的,最好能自己重拆做的。

网友E:
后面的一个DB9是有两个com口的,com1 是RS232对应 2,3,5脚。com2是RS485对应7+,8-,你可以讲欧姆龙接在com1,西门子接在com2.硬件用一个一拖二线即可,也可以自己焊接线!

楼主:
对:awindy关于后面的一个DB9是有两个com口的,com1 是RS232对应 2,3,5脚。com2是RS485对应7+,8-,你可以讲欧姆龙接在com1,西门子接在com2.硬件用一个一拖二线即可,也可以自己焊接线!内容的回复:

xiexieni

网友F:
USB转串口线通常都是需要安装驱动的,触摸屏是WINCE操作系统,一般装不了类似驱动。而且即使能用,稳定性也有忧患。。昆仑的屏都至少有两个串口的,要是你一个DB9的话,就是一个232一个485集成的。用一个一拖二的串口延长线就可以同时用的

网友G:
 TPC1062K  屏的确USB 口好像没有这些功能哟,它只能做数据储存或备份,还有个USB 小口是用来PG通讯传送用的

楼主(2012-05-08):
引用 网友H:
TPC1062K  屏的确USB 口好像没有这些功能哟,它只能做数据储存或备份,还有个USB 小口是用来PG通讯传送用的

谢谢你,USB确实不能用来通讯。问过客服,也说不能。

楼主:
对:兔儿关于USB转串口线通常都是需要安装驱动的,触摸屏是WINCE操作系统,一般装不了类似驱动。而且即使能用,稳定性也有忧患。。昆仑的屏都至少有两个串口的,要是你一个DB9的话,就是一个232一个485集成的。用一个一拖二的串口延长线就可以同时用的 内容的回复:

谢谢你了,我用了一个一拖二的,已经实现通讯了。。谢谢。USB不能用来通讯。

网友I:
买根一拖2的通讯线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