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mation Studio里怎么输出2、8、16进制?

楼主(2012-02-22):
Automation Studio在Watch里可以显示多种进制,可是如果我要把2进制或16进制的数据格式输入到变量里,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A:
没看懂你问的仕么?

楼主:
比如西门子里二进制写成:2#1111_1111_1111_1111,16进制写成16#ffff,那么在Automation Studio怎么输入二进制、八进制、十六进制?

网友B:
晕啊 我软件都没有找到

楼主(2012-03-23):
进制的表示取决于使用的编程语言(AS是一个平台,语法是编程语言定义的)。
                    C
语言              IECST      AB
进制
                                  2#              %
进制
           0                     8#
进制          0x                   16#               $

网友C: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楼上正解!

网友D(2012-12-12):
楼主有贝加莱的软件吗?跪求!!ipment@163.com

网友E(2016-04-16):
感谢大神的分享。。。。。

网友F(2018-02-02):
感谢大神的分享。。。。。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