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经常出现“F001”报警

楼主(2012-02-22):
公司用的大型电解整流设备.电机比较多,配电室也电力补偿柜,变频器在配电室离现场有200M 左右,也加装有电抗器,但是西门子变频器正常运行经常出现“F001”报警停机,经过检查变频器,电机,线路一切正常,重起后一切正常运转。由于系统不允许出现停机,只有将变频器设置为故障后10 S 自动重起。请教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西门子420变频器F001是过流报警,用钳形电量输出电流多大,看是不是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检查电机绝缘好不好,电机绝缘不好也会报过流,如果都正常的话那就是变频器内部坏了。

网友A:
遇到有故障的变频器,首先要排除“接触不良”的可能性。除非是变频器上电无法复位的F0001报警故障,一般F0001故障都应该从外部找原因,电缆的绝缘不好,也可能会报F0001故障。

网友A:
     变频器报警F0001,过电流故障,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况:上电就出现报警F0001和启动时出现报警F0001。
    上电出现报警F0001:如果不能复位,一般是先排除接插件接触不良的问题,其次如果有条件可以换一块主控板(CPU)试试能否复位,如果还出现并且不能复位,那就是主板驱动或功率部分硬件有问题了。需要更换硬件才能排除这个故障。
     启动时出现报警F0001,又分带载和不带载两种情况。如果带载,先把负载脱掉再试,这时,出现“A0922”是正常的,不影响运行。如果不再出现了,用万用表测试三相输出电压是否平衡。如果是,那么变频器基本上可以确定没问题,可能是参数设置问题或者是负载、机械方面存在问题。
    如果负载脱掉启动还报警“F0001”,一般是IGBT功率模块损坏或者PCB板驱动电路部分硬件损坏所致。这时候需要更换损坏器件或找专业人员维修

网友B:
变频器报警F0001,过电流故障

学习了

网友C:
故障  :F0001
引起故障可能的原因:    过电流
?? 电动机的功率与变频器的功率不对应
?? 电动机的导线短路
?? 有接地故障

 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
检查以下各项:
1. 电动机的功率(P0307)必须与变频器的功率(P0206)相对应。
2. 电缆的长度不得超过允许的最大值。
3. 电动机的电缆和电动机内部不得有短路或接地故障
4. 输入变频器的电动机参数必须与实际使用的电动机参数相对应
5. 输入变频器的定子电阻值(P0350)必须正确无误
6. 电动机的冷却风道必须通畅,电动机不得过载
?? 增加斜坡时间
?? 减少“提升”的数值

网友D:
学习了,以后说不定有用。

网友E(2014-07-25):
在排除参数设置,输出接线,电动机正常情况下,只有变频器内部原因了,440没有霍尔,有个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经常坏的话也就是钽电容,光耦,还有那个芯片,型号忘了,最后就是模块了,你可以把变频器拆开,在把模块分开看看量量嘛,这个模块很好分开的

网友F(2015-07-05):
正在修一台430,22KW,报F0001故障的变频器。。。

网友G(2022-09-16):
440的偶尔报一次f0001,

网友H:
学以致用,谢谢、

网友I(2023-04-12):
好东西,正需要,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