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PLC通讯故障

楼主(2012-02-22):
      我们工厂内用的2台HMI与一台S7-300采用DP通讯,现在有时候有一些设备会自动停机,而另一些设备又运行正常,而且每次停的设备基本都是一样的,只要每次HMI界面上的通讯指示突然变红后(有时候是1号HMI变红,有时候又是2号HMI变红),马上接着就这样,再重新启动,又完全可以。我去做过CPU诊断,提示下挂的9号站变频器有突然中断情况(1S左右)。
答:这个问题是变频器产生电磁干扰而致,建议:
1.动力线和信号线应分开穿管走线,金属软管应接地良好。并且在供电源加装电抗器。
2.RS485通讯口与上位机相连一定要采用光电隔离的传输方式,以提高通信系统的抗干扰性能。
3.外配计算机、HMI或仪器、仪表的供电要和变频器的动力装置供电分开,尽量避免共享一个内部变压器。
4.变频器的输入或输出端加装电感式磁环滤波器。
5.变频器的E端要与控制柜及电机的外壳相连,要接保安地,接地电阻应小于100Ω,可吸收突波干扰。
6.在受干扰的仪表设备方面也要进行独立屏蔽,市场上的温控器、PID调节器、PLC、传感器或变送器等仪表,都要加装金属屏蔽外壳并与保安地相连。必要时,可在此类仪表的电源进线端加装上述的电感式磁环滤波器。

网友A:
   不错的工作经验分享,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