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子程序复位

楼主(2012-02-23):
        本人用三菱FX2N PLC编了一套程序, 当调用子程序的条件断开时,如何将子程序里已经置位的M,C,T等触点复位.

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全部RST就不行了吗?????

网友B:
楼上的兄弟那么早就起来了?

网友C:
子程序条件断开的话,子程序里面的这些输出都不会再运算,改变状态,要么拿到子程序外面去,要么不再子程序里面,哈哈哈。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没什么的。你楼上的兄弟在斯里兰卡登陆。

楼顶的兄弟,用调用子程序的条件连一个PLF。也就是CALL指令跟PLF指令并一起。然后PLF这个线圈去RST他们就行了。

网友E:
可以在子程序中把置位的M\C\T等触点前面多加个调用的条件,这样在调用的条件缺失后,他们也会复位;应该还有别的多种方案,看你用哪一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可以在子程序中把置位的M\C\T等触点前面多加个调用的条件,这样在调用的条件缺失后,他们也会复位;应该还有别的多种方案,看你用哪一种了。

感觉这个方法比较实用些

网友F:
把你的进入条件反状态,去复位你的那些条件咯

网友G:
1、这种情况最好不用子程序。

2、子程序一般用于数据处理等只调用一个扫描周期的情况。

3、子程序里最好不用定时器。

4、子程序可用于区分程序段落,使程序易读。这样的子程序一直被调用,前面的条件不断开,和主程序一样。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四个观点。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兄弟。没什么的。你楼上的兄弟在斯里兰卡登陆。楼顶的兄弟,用调用子程序的条件连一个PLF。也就是CALL指令跟PLF指令并一起。然后PLF这个线圈去RST他们就行了。

网友I:
非常同意8楼的四个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