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B67.4 PWM0 异步更新 同步更新

楼主(2012-02-23):
请问大师,异步更新同步更新是什么意思啊?他们有什么功能上的区别啊!!!???

网友A:
到百度搜搜应该有的啊。。。。

网友B:
搬运过来的:

PWM操作

PWM功能提供带变量占空比的固定周期输出。可以微秒或毫秒为时间基准指定周期和脉宽。
周期的范围从10微秒至65,535微秒,或从2毫秒至65,535毫秒。
脉宽时间范围从0微秒至65,535微秒或从0毫秒至65,535毫秒。

如上表所示,设置脉宽等于周期(这使占空比为100%)使输出连续运行。设置脉宽等于0(这使占空比为0%)会关闭输出。

脉宽时间/周期 反应
脉宽时间 >= 周期值 占空比为100%:输出连续运行。
脉宽时间 = 0 占空比为0%:输出关闭。
周期 < 2个时间单位 周期的默认值为两个时间单位。
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可改变PWM信号波形的特征:同步更新和异步更新。

?同步更新:如果不要求更改,即可以执行同步更新。执行同步更新时,信号波形特征的变化发生在循环边缘,提供顺利转换。

?异步更新:此为常见的PWM操作,脉宽不同,但周期保持不变。因此,不要求改变。但是,如果要求改变PTO/PWM发生器的,则应使用异步更新。异步更新使PTO/PWM发生器被立即禁用,与PWM信号波形异步。这样可能造成控制设备状态暂时不稳。由于此一原因,建议使用同步
PWM更新。选择可用于所有预计周期数值的。

控制字节中的PWM更新方法位(SM67.4或SM77.4)指定更新类型,在执行PLC指令时激活改动。请注意,如果改变,则会发生异步更新,无论PWM
更新方法位的状态如何。

网友C:
异步更新就是更新的时刻将忽略当前脉冲的状态。不管当前脉冲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执行完PLS指令就马上刷新硬件的配置。

同步更新我不解释了,加点创意想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