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TIC WINCC变量连接的问题 用过的人来看看 急 ~~~~

楼主(2012-02-23):
我公司用的西门子PCS7控制系统  SMATIC WINCC V6.2 SP2

现在我们添加了一个热电偶  程序都做好了没问题    STEP7里面监视都能显示正常

但在WINCC画面上新建变量时却不知道如何新建

如图所示

握手图标(P_LCS)像是自动生成的  同一个变量有很多   应该不是新建的

新建变量如图

个人感觉不是这样新建的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在 握手图标下 复制一个同类型的模拟变量,重命名一下,与PLC的设置地址一致

网友B:
新建变量无符号16位数,在画面建立输入输出域然后脸上变量就可以了

网友C:
额。新建个别变量确实就是那样新建的。不过你原来的变量应该是通过变量标签表导入自动生成的而已,但并不影响你手动添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