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触摸屏下载配方ip地址设置问题

楼主(2012-02-23):
我是刚接触台达人机新手,想请教各位高手有关台达触摸屏DOP-AE80THTD下载配方ip地址设置问题,我使用的是WIN7系统,screen editor软件模块参数设置下载方式位以太网,当选择下载画面数据时能搜索到人机并显示地址为10.1.6.157,我将本地连接IP地址设为10.1.6.156,子网掩码设为255.255.0.0,但连接图标始终显示黄叹号无法下载,请各位高手帮忙

网友A:
这问题啊,很好搞哦,首先要用命令PING  ,PING对方IP地址,如果是通的应该可以下,如果没有通,可能是硬件连接,或者是网卡本身的设置问题

楼主:
对:zhaiyaolily关于这问题啊,很好搞哦,首先要用命令PING  ,PING对方IP地址,如果是通的应该可以下,如果没有通,可能是硬件连接,或者是网卡本身的设置问题内容的回复:

我按照您的提示试了一下PING命令
但是仍然有叹号,另外在这种状态下可以上载画面,但是如果尝试下载画面就会失败,而且在此之后也无法正常上载画面了,请帮忙分析一下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