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SY指令的应用正确吗?

楼主(2012-02-23):
请问这个PLSY指令应用正确吗?

网友A:
呵呵,双线圈了。 看来楼主需要好好学习了。

网友B:
樓主可以把兩個條件並在一起

楼主:
恩,我也觉得不太对劲,不过也让我想起来一种方法,把脉冲数用一个寄存器,脉冲频率也是一个寄存器,然后改变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C:
这种双线圈是可以执行的。楼上说的是一个方法。不过你要这样用也可以,T0的计时不应该是脉冲开始时吧?用脉冲完成标志来计时再驱动下一个动作会好些?

楼主:
我想过用脉冲完成标专来驱动一下个动作,这样只能做两个DPLSY指令,但是要是有三种及以上DPLSY指令应用时用脉冲完成标志就不可以了。

网友D(2013-09-11):
看到台达PLC的格式就头疼,而且格式都一样的,

网友E:
两次,使用,看plc型号是否支持了

网友F:
条件必须为ON,脉冲输出指令才会执行;同时要结合“特殊寄存器”才能完善程序。此外脉冲频率(单位:mm/min)和脉冲个数(单位:mm),事先都要计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