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传输错误

楼主(2012-02-23):
正在给proface传输画面,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以为只是偶尔错误而已,想不到后面都是这样。急!!! 请求高手给予帮助,不胜感谢!

网友A:
看看两端的通信协议和速率什么的是不是一致的?再查查连接线的对应引脚是不是都通了。

网友B:
可能是通讯线有问题,里面有芯片的,单靠量通断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