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杆、导轨精度与平台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如题,实验室的微行程位移平台采用滚柱螺杆,如何得到螺杆的精度(或螺杆的型号)?螺杆的精度又是如何和平台的精度联系的?求助!谢谢!骏河的

网友A:
      滚珠螺杆是将回转运动转化为直线运动,或将直线运动转化为回转运动的理想产品。
        滚珠丝杠由螺杆、螺母和滚珠组成。它的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化成直线运动,这是滚珠螺丝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这项发展的重要意义就是将轴承从滚动动作变成滑动动作。由于具有很小的摩擦阻力,滚珠丝杠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设备和精密仪器。
       滚珠丝杠是工具机和精密机械上最常使用的传动元件,其主要功能是将旋转运动转换成线性运动,或将扭矩转换成轴向反覆作用力,同时兼具高精度、可逆性和高效率的特点。

newmaker.com

网友A:
滾珠螺桿安裝部精度測試方法
(1) 零部件安裝部對螺桿軸支撐部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圓周偏差
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的支撐部。讓測頭接觸安裝部的外徑,使螺桿旋轉1周時,用千分表測其擺動的最大差值。
(2) 螺紋溝槽面對螺桿軸支撐部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圓周偏差
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的支撐部。讓測頭接觸螺母的外徑,在不讓螺母轉動,而讓螺桿軸旋轉1周時,用千分表測具擺動的最大差值。
(3) 支撐部端面對螺桿軸支撐部軸中心線的直角度
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的支撐部。讓測頭接觸螺桿軸支撐部的瑞面,讓螺桿軸旋轉1周時,用千分表測其擺動的最大差值。
(4) 法蘭安垂扣面對螺桿軸軸中心線的直角度
在螺母旁邊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螺紋部外徑,讓測頭接觸螺母法蘭的端面,讓螺桿軸和螺母同時旋轉一周時.用千方表測其擺動的最大差值
(5) 螺母外圓面對螺桿軸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圓周偏差
在螺母旁邊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螺紋部外徑。讓測頭接觸螺母外徑,不讓螺桿軸旋轉一周時,用千分表測其擺動的最大差值。
(6) 螺母外圓面(平面型安裝面)對螺桿軸軸中心線的平行度
在螺母旁邊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螺紋部外徑。讓測頭接觸螺母外圓面(平面型安裝面)讓千分表與螺桿軸平行移動時,測其擺動的最大差值。
(7) 螺桿軸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全偏差
用 V 型支架支撐螺桿軸的支撐部。讓測頭接觸螺桿軸外徑螺桿軸旋轉1周時,用千分表在軸方向數個地方.測其擺動.取其最大差值。
注 : 螺桿軸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全偏差值謂參照 JIS B1191,11922。

网友A:
精密滾珠螺桿的安裝部精度規格如以下表格所示。
螺紋溝槽面及零部件安裝部對螺桿軸
支撐部軸中心線的半徑方向圓周偏差值
單位 : μm
螺桿軸外徑偏差值(最大)
超過以下C0C1C2C3C5C7
-835781014
80100-1012152030

注 : 在此項的測試裏.因包括螺桿軸軸徑的偏差影響,所以有必要根據螺桿軸總長度,支撐點及測試點的距離之比,從螺桿軸軸線的全偏差來求出其修正值,加到上表之中。

例) 型號 : DIK2005一6RRG0+500LC5

支撐部端面對螺桿軸支撐部
軸中心線的直角度
單位 : μm
螺桿軸外徑直角度(最大)
超過以下C0C1C2C3C5C7
-8233457
80100-456811
法蘭安裝面對螺桿軸軸中心線的直角度
單位 : μm
螺母外徑直角度(最大)
超過以下C0C1C2C3C5C7
-2056781014
160200-1112141825
螺母外圓面對螺桿軸軸中心線
的半徑方向圓周偏差值
單位 : μm
螺母外徑偏差值(最大)
超過以下C0C1C2C3C5C7
-2056791220
160200-1620253450
螺母外圓面 (平面型安裝面)對螺桿軸
軸中心線的平行度
單位 : μm
安裝基準面長度 mm平行度(最大)
超過以下C0C1C2C3C5C7
-5056781017
100200-1011131730

网友B:
搭车问一下,螺杆转一周,平台移动距离是多少?有公式吗?

楼主:
对:断崖独坐关于搭车问一下,螺杆转一周,平台移动距离是多少?有公式吗?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上面应该会有写,如“phi 8 lead 1”,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不知解释的对不对。

楼主:
嗯嗯,希望再问一句:

上面提到的是关于滚珠螺杆安装时的参数。现情况是从日本采购的平台,因此缺少加工阶段。若要对平台内部进行分析,尤其是对螺杆、导轨、材质分析,想把其螺杆与导轨的精度与平台的精度指标挂钩,最好能与多自由度平台移动时位姿精度挂钩。(当然这一部分需要建模)。举个例子,如果知道螺杆的精度,是不是就能与平台的性能参数有所联系?(如重复定位精度、定位精度、直线度、平行度、俯仰、滚摆等)又或者导轨的精度与螺杆的精度对平台各性能参数影响程度不同?

楼主:
如上图,换个型号的螺杆,是否其参数会有些变化?如何变化?

网友C:
还得测量好平台的各项基准参数   最好刮研   这样能保证精度    还有丝杠和电机连接的联轴器的刚性  摆差等也需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