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动阀门定位器的放大器原理

楼主(2012-02-23):
在这张图上的气动放大器的工作原理谁知道啊?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各位大虾帮忙啊

网友A:
         通过截流孔将气压调整从而和调整弹簧,还有挡盘的平衡来调整阀门的位置。

        气动阀门定位器是按力平衡原理设计工作的,其工作原理方框见上图所示,它是按力平衡原理设计和工作的。如图所示当通入波纹管的信号压力增加时,使杠杆2绕支点转动,档板靠近喷嘴,喷嘴背压经放大器放大后,送入薄膜执行机构气室,使阀杆向下移动,并带动反馈杆(摆杆)绕支点转动,连接在同一轴上的反馈凸轮(偏心凸轮)也跟着作逆时针方向转动,通过滚轮使杠杆1绕支点转动,并将反馈弹簧拉伸、弹簧对杠杆2的拉力与信号压力作用在波纹管上的力达到力矩平衡时仪表达到平衡状态。此时,一定的信号压力就与一定的阀门位置相对应。以上作用方式为正作用,若要改变作用方式,只要将凸轮翻转,A向变成B向等,即可。所谓正作用定位器,就是信号压力增加,输出压力亦增加;所谓反作用定位器,就是信号压力增加,输出压力则减少。一台正作用执行机构只要装上反作用定位器,就能实现反作用执行机构的动作;相反,一台反作用执行机构只要装上反作用定位器,就能实现正作用执行机构的动作。

网友B:
常用的放大器有节流式和平衡式,原理不一样的,节流式简单一点,不节能。。平衡式复杂一点,节能。图上看不出是哪种,你最好贴个照片。

网友C:
气路和电路其实性质相同的,都是弱小信号控制打信号,气路中的气阻就是节流孔,可动阀门等能够限制气路中空气流量的都可以看出电路中的电阻。气路中的气室可以看出电路中的电容,气路中的放大器可以看出电路中的三极管,比如这个气动放大器的喷嘴挡板以及气室结构就想当然三极管的基极、集电极、发射极,而气源相当于电路中的电源,气动信号相当于电路中的控制信号,输出的仪表风就相当于三极管的输出大电流信号。

定位器的核心就是放大器就如同电路中的功放电路,而所谓的反馈杆、反馈凸轮以及杠杆、弹簧之类的就是构成一个负反馈的平衡力矩系统,目的就是改变喷嘴挡板的挡板距离,从而与控制信号通过波纹管形成的力矩达到平衡状态,因此使喷嘴挡板机构的挡板形成一个平衡状态,就如同电路中的反馈电阻。

之所以气动定位器维护量较大,是因为机械结构有一些惰性滞后以及受振动、温度、灰尘的影响,已形成各个机械紧固件的位置改变,使喷嘴挡板机构的挡板力矩平衡被打破,所以要定期的校准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