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KW 变频器要接制动电阻吗?

楼主(2012-02-23):
        一台 3KW 的电机准备改成 4 KW 的变频器控制,该电机有 DC24V 的刹车定位停车,请问更换变频器后在变频器上需要连接制动电阻吗?

网友A:
小变频器一般内置制动电阻。

网友B:
多数品牌的变频器11KW以下内部自带刹车单元和制动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变频器一般内置制动电阻。

4KW包含在内。

网友D:
主要还是要看一下制动能量才能确定,如果制动能量大,应该外接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