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驱动伺服电机

楼主(2012-02-23):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的 M110 导通驱动 PLSY  K2000  K0  Y000

为什么我 M110导通了,而Y0没有输出呢。

网友A:
S1操作数只能是1——1000Hz ,楼主是2000超出范围了。用S2吧。。

网友B:
FX3U的PLSY可以发1—32767Hz的,你用的什么型号PLC?
你说的Y0没输出是什么意思,监控或则是看PLC的Y0指示灯是观察不出Y0发出脉冲的。

网友C:
Y0 双 线 圈 了 。

网友D:
各种猜测。。。

网友E:
我写的程序是这样的 M110 导通驱动 PLSY  K2000  K0  Y000你的程序有问题。K2000是速K0 是发送脉冲的数量是0所以就没输出了,

网友F:
三菱用plsy发脉冲数为0是一直输出不停!

网友G:
三菱用plsy发脉冲数为0是一直输出不停!  你应该看看有没有双线圈或者查查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