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计时器

楼主(2012-02-23):
求:有没有这样一种计时器,只要设定一个时间,比如说10.5s,那它每过10.5s就会发出一个“嘟”的报警音,一直循环。

最好是一体式的,像个闹钟一样可以握手里或挂墙上,用干电池,不需要外接电源,不需要输出点,只要会发报警音就行。

有没有人用过或知道这种东西,请发个型号给我,谢谢

网友A:
可以用一种循环时间继电器自己改造一个

网友B:
应该很简单的  一到设定的时间就复位  或者是脉冲都行   或者用震荡电路也可以   然后去驱动晶体管或是继电器都可以

网友C:
没见过现成的产品,可以用JS11时间继电器自制一个的说。

网友D:
实际上就是单稳控制,用IC做个单稳电路吧,发声用压电片,电池供电。怎那么懒?自己动手做一个多好。

网友E:
用单片机做很简单也很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