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变频谐波干扰程控交换机解决方案

楼主(2012-02-23):
矿山井下-500米安装一台315kw变频运行后使现场监控图案不清,程控交换机不能用,寻解决方案!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影响   可以尝试电缆屏蔽   变频器前面安装电抗器  之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影响   可以尝试电缆屏蔽   变频器前面安装电抗器  之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影响   可以尝试电缆屏蔽   变频器前面安装电抗器  之类的

靠谱,前后加电抗器

网友D:
前后加电抗器

楼主:
干扰太重,加点抗没效果,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扰太重,加点抗没效果,有别的办法吗~

1、“现场监控图案不清”,请说明画面看到什么样的干扰?

2、例如,是无规律或有规律的黑白点、横道、线等?!

网友D:
3、然后分析出干扰的频率、来源、途径,才能找到方法;

网友E:
变频器输入加电抗器,程控机电源加隔离变压器,信号线用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