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達HMI報警問題

楼主(2012-02-23):
近期作一套系統,DOP-B10E615通過乙太網與兩個DVPEN01-SL,DVP28SV11T通訊,

設定好HMI的IP地址,Enthernet下新增兩個link2,link3,將IP地址設為DVPEN01-SL對應地址,

HMI與PLC之間X,Y,M點讀取狀態一切正常,只是HMI一直在報Com1 Station1:Communication Error 6

Com2 Station1:Communication Error 6,可是COM1,COM2我沒使用,不知何原因,請教各位高手幫解答.

网友A:
查看一下你的通讯线,估计电位有问题,线接错了!

网友B:
问题是否解决了?产品处专家电话发你小窗了,请联系王工,帮你分析处理。最好解决了有一个反馈为盼。

楼主:
对:时空关于查看一下你的通讯线,估计电位有问题,线接错了! 内容的回复:

我是用乙太網通訊的,通訊線是網線,通訊接口是網絡口,不是com1,com2,

com1,com2 我根本就沒有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