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变频器求助-----电抗器使用

楼主(2012-02-23):
后接电动机有一个最大的电缆长度限制,其中有一个Vp-p参数,怎样根据电机的绝缘值判断他的vp-p值,国产电机的C、F级的电机vp-p值是多少??

网友A:
Vp-p(峰峰值)就是最大电压值减去最小电压值,根据电机的绝缘值判断vp-p值会不会不准确啊,可以使用示波器来观察测量。。

楼主:
我知道啊!电机的绝缘值是不是也会对应一个vp-p??对应关系是怎么样的??

网友B:
一般都不愿意加输出电抗器,除非超过10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