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PLC自由口通信4-5天后无响应

楼主(2012-02-23):
西门子S7-200PLC自自由口信4-5天后无响应,我用西门子S7-200PLC ,力德PLC和鸿格的I-7017模块组成数据采集和控制网络(有线无线并存),网络结构采用485总线,485总线通过485转232模块连接上位机。系统运行4-5天后西门子的S7-200PLC通信口无响应但控制动作正常,断电后通信口数据传输又恢复正常。但是同处一个网络上的力德PLC没出现这个问题,咨询西门子技术工程师问题没解决。力德PLC软件兼容S7-200,如果是软件的问题吧,可力德的PLC就没问题呢?力德PLC和西门子PLC是连在1条485线上的。请高手解答!

网友A:
这是232通讯口的通病,请在232的编程中加入自动定期检查,检查232连接是否失效,如果失效,重新定义和激活连接,否则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个别程序的连接由此功能,大多232设备没有这个能力。

网友B(2012-03-27):
您好,这个程序怎么编,请指教,谢谢!我的QQ767242595

网友C:
看一下是偶发性还是周期性故障。

楼主:
这个故障是周期性的,大概4-5天就出现,现在我在主程序里定时监控PLC的通讯口是否正常收到数据,如果收到数据就把通讯中断程序里的计数标志累加,然后主程序间隔2分钟判断计数标志是否变化,如果不变化就认为通讯崩溃,然后重新初始化通讯口。这样还是偶然出现通讯无反应的情况,大概还是5天左右。查看PLC的SMB86标志,意思是接受结束,搞不懂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