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软件使用很基本的问题

楼主(2012-02-23):
求教:

       请教各位,我用复制粘贴一个wincc的项目的整个文件夹,在另外一台电脑上打开所有的文本全部都是“???”

       正确的办法是什么一个步骤呢,谢谢!

网友A:
拷贝文件夹有可能破坏文件链接结构,造成项目不能打开。建议使用projectduplicator项目复制器进行项目复制。硬件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两台机器联网,从本机能访问到目标机器,且共享文件夹具有完全控制权限即可(说白了就是能通过网络能从本机往目标机器共享文件夹拷东西)。补充:用项目复制器将自动修改WinCC设置,比如服务器名称,因此复制完成后可以直接打开项目。

网友A:
请参考帖子:WINCC项目文件拷贝步骤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硬件上没有特别的要求,两台机器联网,从本机能访问到目标机器,且共享文件夹具有完全控制权限即可(说白了就是能通过网络能从本机往目标机器共享文件夹拷东西)。”

这个意思是说通过网络来拷贝,如果用U盘来拷贝就不要求两台机器联网了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原因是你现在打开WinCC的电脑和原来的电脑WinCC语言设置的不一样,更改一下画面语言试一下。

打开画面,上边工具栏点击视图

选择语言相应的语言

如果是运行时出现文本??问题

更改一下运行语言,wincc编辑器中计算机属性参数里边修改相对应的语言

楼主:
谢谢,我试试!正在学习WINCC中!